求 自藕变压器 正反转电路 谢谢 了哦

楼主(2012-04-16):
如果我用一个星三降压 用到自藕 上可以吗 求自0正反转图

网友A:
自偶变压器只对变压起作用,至于正反转,哪是相序的事.之间先把相序转换了就实现正反转了,而星三角也是降压启动,都是一种启动方式.自偶的如下图~~~~点击放大

网友B:
这是自偶变压器降压启动,而非星三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