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西门子200怎么与三菱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2-04-16):
西门子200怎么与三菱触摸屏通讯,最好发个引脚定义,另外这个需要转换通信协议吗?求高手

网友A:
按三菱的说法,用西门子的编程电缆就行,我试过一次,不行。
后来三菱出了新手册,你参考一下:
http://down.ymmfa.com/?id=263

楼主:
不行啊 ,我要200与三菱1020,1030的通讯线 ,资料上的是232通讯,我要422的

网友B:
俺是菜鸟 俺也学习咯 感谢楼主的提问 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C:
需要用PC-PPI电缆连接,用232方式,如果是F900系列的触摸屏通讯速率设置为19.2kbps。注意,一旦下载后,触摸屏将与PC无法再直接通讯,原因是232口被认为与之连接的是西门子PLC,而不是PC。更改办法是把触摸屏上的连接PLC类型修改为用422方式连接的PLC,比如三菱FX系列。然后才能再重新与电脑通讯,才能再次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