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兼容三菱PLC软件

楼主(2012-04-16):
请问一下各位,哪个版本支持WIN7系统,谢谢

网友A:
旗舰版,32位
上班=上坟

网友B:
大部分三菱都支持win7 32位

网友C:
大部分三菱都支持win7 32位?
8.80GX 安装有点问题

网友D:
有支持 旗舰 WIN 7 64位的吗?

网友E:
还没试过64位系统的

网友F:
在這...你參考一下吧

网友G:
8.86GX 可以
不断向前

网友H:
我的也是WIN764位的。怎么我的8.86GX装了以后电脑无法上网了。能上QQ。好像IE什么的破坏了。搞的我删掉了。你们怎么装的呀?

网友I:
WIN7家庭和WIN7旗舰都是支持三菱的软件啊
我安装过都成功 我装的是8.86的软件
安装的时候你要先安装环境软件,然后在装主软件,先用右键搞下兼容的那个模式,用管理员模式安装就可以了,一般这样都是成功的

网友J(2012-05-30):
[s:39家庭普通版

网友K:
支持 DEVELER PLC软件和触摸屏软件 都支持

网友L:
这个是我的win7/64装的siemens
和mitsubishi

网友M:
三菱Q系列的也能在W7普通家庭版里运行吗??我都不能运行阿

网友N:
win7 32位
GX works2 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