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变频器做恒压供水的接线方法与参数

楼主(2012-04-16):
(无正文)

网友A:
ABB变频器说明书上有的啊。这么做适合不经常改变压力值的情况,操作者还具有一定基础知识,工地的电工一般搞不定。这是事实吧。还不如加几百块钱,整一块控制器,省事,减少接线。

QQ:1792595232

网友B(2012-07-11):
图纸参数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