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80伺服有多大的精度

楼主(2012-04-16):
请教,S7—200,CPU224xp,控制伺服v80让其空转(不带机械手),标示0度位置对其发出10000个脉冲让其顺时针运转,改变方向发出同样的脉冲数,让其回到0度位置,可是回来结束时偏差3-4度。
反复对其检查(连线,软件指令,脉冲计数值都没问题,不带负载,不带机械手,不会存在机械误差),到底是什么问题呢?难道伺服精度有那么差?不可能啊!
QQ1528067507

楼主:
会不会有干扰? 不太可能,我只是在做简单的伺服精度测试,线与线之间也距离也不是很近,符合标准。
QQ1528067507

网友A: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最近也在弄V80伺服。我QQ857061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