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CPU21)今早开机通讯不上?

楼主(2012-04-16):
今早CQM1H(CPU21)开机通讯不上.RUN灯不亮,COM灯也不亮.多是怎么造成?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源模块,电源POWER指示灯亮的话,就把电源模块和CPU模块连接部分再重新插拔一下(断电情况下)试试,不过多数是CPU坏掉了,要更换CQM1H-CPU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