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检测

楼主(2012-04-16):
有做压力检漏的高手吗?哪种压力传感器比较好用,主要是检测铁制化工罐是否密封,压力要用多大(罐是4升的)?第一次做检漏的,很多都不清楚

网友A:
ABB的压力变送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用压力变送器,去年年底出了一台气密检测的机

网友C:
检漏为什么不用真空,而用压力呢?我觉得你搞错了,我们做过这样的东西,都是用真空保特五秒真空保特不变为OK

网友D:
楼上的说的也很有道理

网友E:
同意三楼的说法,通常金属容器的密闭性检测是用真空,也有加压的。

网友F:
加压和真空都是可以的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楼主可以根据检测工件的工作要求和环境进行选择 加压和真空 有些时候不互通加压用压力变送器就可

网友F:
手机打的比较乱 压力传感器 楼主同样要看工件环境 要求等 进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漏为什么不用真空,而用压力呢?我觉得你搞错了,我们做过这样的东西,都是用真空保特五秒真空保特不变为OK
谢谢指点,我会考虑真空

楼主:
还有要谢谢回贴的各位的意见

网友G:
同意六楼
wananjushi

网友H:
用真空测还是用加压测泄漏要看该容器具体的工作状况。
,如果该容器工作在真空状态,那应该用真空测;如果该容器工作在加压状态,那应该用加压测,而且加压压力应该比工作压力高些。
真空状态容器受外压,加压状态是受内压,二者密封条件不一样,不能替代。
其实该用那种方法测漏是机械工程师的事,搞工控的只在测试方式已确定的基础上,搞出相应的控制电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真空测还是用加压测泄漏要看该容器具体的工作状况。
,如果该容器工作在真空状态,那应该用真空测;如果该容器工作在加压状态,那应该用加压测,而且加压压力应该比工作压力高些。
真空状态容器受外压,加压状态是受内压,二者密封条件不一样,不能替代。
其实该用那种方法测漏是机械工程师的事,搞工控的只在测试方式已确定的基础上,搞出相应的控制电路而已。

待检罐是装化工液体的,具体是什么不清楚,我们只负责生产,现在我厂的土办法是水中加压,看有没有气泡冒出,效率很低,而且容易疲劳,出错多,这种检测要真空还是加压好?

楼主:
补充,我厂没有这方面的工程师,只能边学边做

网友I:
试压好好像都是用真空吧
还有就是5秒时间应该有点短。

网友J:
肯定要看容器罐的要求,不可能拿真空来检测高压容器的,质监局不允许的。
都是要看条件的,例如,你的气密性在-0.5MPA时没有问题,但是在-1.0MPA时有问题呢?
如何检测,你肯定要给出要求。
要不那样是不负责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工控组态

网友K:
用差压捡漏比较好,我公司有很多这样的捡漏设备!

网友L:
同意11楼的意见

网友M:
最簡單省錢的方法,在罐體上接個壓力表,然後往罐子裏面沖空壓氣(注意別沖變形了),觀察壓力表是否有泄漏的現象就可以了,如果有,用洗衣粉水測漏

网友N:
11楼说得好啊

网友O:
我见过 别人使用的是  现成的东西  沈阳产的    使用压缩空气加压检测

网友P:
使用压缩空气加压检测,气动阀用PLC+加压力模块控制---自动化

网友Q(2012-07-16):
我们公司有生产测漏机的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R:
用气压检测有危险,应该用水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