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与电脑通信

楼主(2012-04-16):
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连接时显示无法通信,显示代码是0180840b。驱动程序也装好了,线是新买的,端口设定也没问题,就是不能接通,怎么解决才好。

楼主:
就是显示这样的提示
tqtji

网友A:
检查通信线COM端

网友B:
检查电脑的COM串口号是否与PLC设定的串口号一致,通信设定是否有误,不了看看使用手册

楼主:
设定没问题的,有usb转串口再转到plc圆口的一根整体的线,谁知道哪个公司的好用。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问题,手提电脑没有232接口,需要用USB口转232再转D型口,USB口有时连接不好,就会报警,有时会重启电脑就正常一二次,但是大多情况是像楼主这样无法连接。后来就再购买一条USB转232的线就再也没这回事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谢谢你,我已经订购USB-SC09电缆,到时再试试看。

网友D:
通信设定有误

网友E:
请楼上推荐一个USB 转串口线的牌子,好么?
我正准备买个USB转串口线
到淘宝等站去买吧,USB-SC09电缆,几十元一根。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我已经重新买了一根USB-sc09的线,估计明天就会收到。到时再试试看,两根线连接起来不怎么可靠,所以买了usb-sc09电缆

网友E:
我买了usb转串口线,不知道能不能用,明天试试

网友F:
USB-SC09的线用过还是很好用的.
但是普通的USB转232的线也用过.也还可以.公司里没有USB-SC09的线机器上的端口是232的.
用普通的USB转232的线连松下的,三菱的.富士的(触摸屏),白光的(触摸屏) 通通绝杀.所以那条
通信线还是很好用的.用两年照样还可以.
如果报错.一般都是电缆有问题.或接触不好.
是编程电缆问题,问题已解决,谢谢。
下载积分:+1(hxw1980) 热心助人

网友G:
一二三四五个字

网友H:
所有的设置都好了之后,出现这样的情况,拔插一下USB接口就好了。

网友I:
我买了一根 PCI 转COM 口的接口板,这样的话用其它的通用数据线很方便。而且PCI 转COM 口的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