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6):
本人初用海泰克,请教一下各位海泰克的屏从电脑上下载可以用哪些方式?可以用U盘方式吗?如果可以的话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A:
我用过的型号好象没有用U盘下载的
QQ:532904130

网友B:
您好:
上下载可以用USB口,也可以用COM 口

如果用COM口下载,那么在ADP软件中的“选项”---“传输设定”中将com口选择为电脑的串口。
在人机上的“F2”中选择用触屏的哪个串口来上下载程序。

如果用USB下载,那么在ADP软件中的“选项”---“传输设定”中将上下载口选择为电脑USB口。
在人机上的“F2”中选择用USB口(USB device)上下载程序。

用USB上下载程序要安装驱动,HITECH的USB驱动当软件安装好后,会在软件安装目录的根目录中生成。
将USB线插入到电脑后,会提示“发现新硬件”然后指定到ADP安装目录的根目录。

USB下载线就是普通打印机的线。
另触摸屏背面USB host口是插U盘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