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定位同步控制

楼主(2012-04-16):
我现在手头有一个工程是:用三菱的PLC来控制三轴联动的,不知道是否要用到定位模块否?
第一轴是控制伺服电机速度的;第二轴是控制产品的角度;第三轴是控制产品的高度的;要求是到第一轴
速度变动时,第二、三轴是同时变化,也就是角度与高度的变化是与速度同步的;

网友A:
FX3U系列的才有三轴脉冲的
为何不用 永宏的呢? 它可以达到200K4轴的 或是松下FPX-系列的,不过只有2轴100K;2轴20K的
楼主若感兴趣,我们可以共同讨论

网友A:
FX2n FX1n 系列都是 使用扩展模块的
用三菱的 写程序时 要稍微复杂
用永宏的 相对简单 价格估计要比三菱的相对便宜

网友B:
用信捷也行。。。。

网友C:
同步性要求高不高咯,如果要求高的话可能要运动控制器才行,

网友D:
三轴联动不是三个轴同时动,假如只需要三个轴同时动PLC可以完成。

网友E:
是用三菱Q系列的?

网友F:
FX3G或者FX3U 具有三轴输出。如果要联运的话, 得建立三轴之间运动的数学模型,找出三都之间运动的关系才行。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G:
Z轴 可以用油缸或气缸 这样不是更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