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2-04-16):
我在xp上装的三菱GX 8.5 中文编程软件,不能开启监视功能一开就出错。不知何为?

网友A:
有没有连接实体PLC,端口设置是否正确。如果是没有连接PLC只是编程仿真的话,有没有安装仿真软件。

网友B:
二楼解释太全面了啊,不过就不知道他提示什么出错,是编程软件出错呢?还是硬件出错

楼主:
连接到实体plc板,可以读出,可以写入,一按f3监视就出现计算机错误!不知是编程软件还是操作软件问题。

楼主:
当然仿真软件也好用。

楼主:
急!求助大哥横河温控表说明书。

网友A:
PLC里面的程序是不是自己写的。如果是之前别人写的,是不是他进行了设置对程序进行保护:不允许监控。我也只是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