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怎么用?

楼主(2012-04-16):
请问3芯的接近开关在电路中怎么接线,和2芯的有什么区别吗? 在电路中什么情况下选择3芯什么情况选择2芯的?NPN和PNP怎么区别各怎么用?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情况是:2芯一根接0V,一根接Input;3芯的一根(蓝色)接0V,一根(棕色)接24V,一根(黑色或者白色)接Intput;通俗的说NPN/PNP高低电平之分

网友B:
2芯的没用过,3芯的一根棕色的接24V,蓝色的接COM,黑色或白色是信号接负载什么的。NPN和PNP就是黑色或白色线的电压是+信号或-信号。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两根的就把把当着开点,外面有信号给它就有输出 ,三根的,一般都是,棕色+,蓝色—,黑色信号。npn,pnp.最简单的方法。你把P看成正,N看成负。就这样简单。

网友D:
接近开关就是有物体接触时有输出信号,棕色为﹢,蓝色为﹣,黑色为信号线,两线的接近开关蓝色好像是输出线,两线的我们这里用的少,PNP高电平,当有输出时黑色信号线输出为24V,NPN低电平当有输出时,黑色信号线为0V,三菱的一般选用NPN的,西门子的选用PNP的。

网友E(2012-06-03):
两芯的一个是直流24V一个是PLC输入点,三芯的棕色24V,蓝色0V,黑色PLC输入点,NPN与PNP一个要带负载一个不需要

网友F:
只知道2芯线的和一般的行程开关一样窜在回路里。3芯的需要单独的电源才可以工作。
就做更好的!

网友G:
1、选择PNP还是NPN的接近开关,主要是看你选择的PLC,看PLC输入点的定义。
2、选择三芯还是两芯的接近开关,主要是根据你的需求。(主要功能没什么区别)
3、三芯与两芯接线方式不同之处,只是三芯的接正、负两根24V电源和一根信号线;而两芯的接一根正24V电源和一根信号线。
4、接近开关的信号线是接在PLC的输入点的。
不清楚再问我、、、

网友H:
1、接近开关是在一定范围内感应到目标物体即动作的电子器件,目标物体一般为金属。不需要与物体产生接触,所以又叫无接触开关,性能可靠,寿命长。使用时可作为普通行程开关看待。
2、2线和3线只是接线方式的区别,请参考厂家的产品说明,一般包装里面都有,有的产品上直接印有接线图。
3、p型和N型区别是输出方式的区别,P型接通后输出为高电平,N型反之。

网友I:
一般情况是:2芯一根接0V,一根接Input;3芯的一根(蓝色)接0V,一根(棕色)接24V,一根(黑色或者白色)接Intput
NPN/PNP高低电平之分

网友J(2012-07-06):
又多了解点,谢了

网友K: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L:
只知道2芯线的和一般的行程开关一样窜在回路里。3芯的需要单独的电源才可以工作棕为+24蓝为0黑和白为输出NPN PNP为正或负输出

网友M:
两芯的当开关一样,一根接com一根接输入,三芯的需要外部电源

网友N:
同意9楼的

网友O:
你知道了漏电流,两种一样可以互换用。

网友P(2012-08-18):
学习学习,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Q:
开关上标着接线图呢自己看,要是不会看图告诉你下次你还不会的
QQ540940771

网友R:
一般二线的容易被干扰。

网友S:
答案已经在2楼有了。二线的接近开关如果是220V的串联在电路就可以了,DC24V的蓝色接0V、棕色接PLC入。三线蓝色接0V、棕色接DC24V、黑色接PLC入。NPN.和PNP的区别是(NPN、-+-)(PNP是 +-+)。

网友T:
一般开关上都有说明的,

网友U:
2芯一般用小电流,比如PLC的输入信号,,也可串入控制继电器,但是继电器的电流大,容易把感应器烧坏,用3芯的输出的工率就大一点,不易烧感应器

网友V(2012-09-18):
看了高手解答,学习了
天朝P民

网友W:
3芯的一根棕色的接24V,蓝色的接COM,黑色或白色是信号接负载,PNP和NPN是接近开关类型,共集电极或共发射极,这个学无线电里就有的。一般选原来的类型

网友X:
2芯线的和一般的开关一样窜在回路中,可看成是开关
3线的一般可以看 接近开关的说明就可以了

网友Y(2012-12-17):
很好很强大嘛
zsh340

网友Z:
说白了,两芯的光电就是串接在电路中,三芯的光电要外接电源输入。NPN的OUT输出是OV低电平,PNP的OUT输出是+24(+3,+5,+9等等)高电平。这很简单、、、、

网友AA:
我用三芯的,PNP型,棕接+24V,蓝接0V,为开关提供电源,白色接信号线,通时+24V,断时OV
NPN型, ON时OV,OFF时24V
供参考

网友AB:
只知道2芯线的和一般的行程开关一样窜在回路里。3芯的需要单独的电源才可以工作。

网友AC:
是欧姆龙的吗2芯的有220v的一头接电源一头串个继电器线圈
3芯的红是正蓝是负黑是信号

网友AD(2013-01-20):
齐骤高手了

网友AE:
二条电源线,再来就是一个触发电压工作等

网友AF(2013-03-15):
三芯与两芯接线方式不同之处,只是三芯的接0v、24V电源和一根信号线;而两芯的接一根24V电源和一根信号线。

网友AG:
看一下型号 在网上查一下 下载个说明书
这个可以有!!!

网友AH:
学无止尽

网友AI:
NPN输出0V,PNP输出24V,两线的串在电路中分正负极!
小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