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6):
保温炉的控制柜是用电力调整器控制的,改成交流接触器。温控仪怎么控制?线怎么样接?

网友A:
为什么要换电力调整器。

网友A:
交流接触器用220V还是用380V

网友A:
温控仪选继电器的

楼主:
因为坏了啊  前辈指点哈

网友A:
COM 接L NO 接交流接触器

楼主:
我是用继电器的 你能不能在详细点啊最好有个图  谢谢

网友A:
温控仪选K型的 我不前辈,你客气了

网友A:
你说一说交流接触器的型号和温控仪的型号

楼主:
是K型的   电力调整器不是有很多线吗?  而交流接触器只有2条线 怎么改啊!  有要能够控制温度啊  前辈指教指教谢谢

楼主:
等会啊  我看一下

楼主:
现在没办法知道什么型号 我想是很普通的吧
现在我出现的问题是温控仪怎么控制 温控仪我现在是短接的

网友A:
温控仪要用K 型热电偶接温控仪的1 2点不能短接

网友B:
温控表输出换成继电器的或用表上限控制接触器,很简单的

网友C:
家庭院子来说道理论文化学生活动物质量子来说道

网友D:
多大功率的

网友E(2012-08-03):
首先温控表要换成继电器输出的,然后将温控表继电器输出触点信号串联到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上。要不就再买台电力调整器更换上就不用考虑那么多线路问题了,电力调整器控温也更好,温度更精准,又省电。

网友E:
有需要电力调整器的可找本人!

网友F:
17楼的正解!

网友G:
楼住是压铸厂?/ 如果改交流接触器的话 很费电的啊 是ZN的话还可以 如果是铝合金的 就不行的 很快就挂掉了的~!

网友H:
用温控仪表加固态继电器控制吧

网友I:
电力调整器控温也更好,温度更精准,又省电。

网友J:
还是换电力调制器吧

网友K(2012-09-12):
要是加热管是220的,可以使用固态调压器。

网友E:
有需电力调整器的或技术交流可与本人联系 [upload=1] [upload=2] [ [uploa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