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定位问题

楼主(2012-04-16):
一个Q系列PLC上可以插一个QD75P2和一个QD75P1两个模块来控制三根轴吗,还是控制三根轴是只能用一个QD75P4的定位模块

网友A:
一般只会选择后者,配线,程序都简单,成本也低的多

网友B:
当然是后者了

网友C:
选择后者 成本低一点。

楼主:
那前者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