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帮我看看这个怎么实现

楼主(2012-04-17):
怎么才能把程序写成这样。

网友A:
直接画啊 基本都行

网友B:
不明白楼主意思啊

网友C:
这个是顺序控制。lz翻说明书去吧
这位仁兄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D:
这个是“顺控”指令或者叫“步进”指令,直接使用的。

网友E:
GX Developer软件步进指令双矩形框画不出来的,
只能用STL S0来表示
下载积分:+5(盗版猫)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GX Developer软件步进指令双矩形框画不出来的,
只能用STL S0来表示
终于有一个明白我意思的仁兄

网友F:
哦原来是这意思啊!
请多关照!

网友G:
顺序控制梯形图。SFC

网友H:
步进梯形图,先用步进写,然后在文件的子菜单中找到改变PLC数据类型,也吸转换成上面的

网友I:
这是三菱早期FX-GP/WIN-C编程软件的顺序控制SFC程序

网友J:
STL S0
LD X0
SET S20
STL S20
OUT Y1
LD X1
SET S21
。。。

网友K:
你只需用软件转换一下就好了,点击改变PLC变换
zsh340

网友L:
引用楼主盗版猫于2012-04-17 08:32发表的 帮我看看这个怎么实现 :
怎么才能把程序写成这样。

这种格式只能在FX WIN软件里面才行实现。GX里面与这有点不一样。

liuliangdt

网友M(2012-06-03):
引用 网友I:
这是三菱早期FX-GP/WIN-C编程软件的顺序控制SFC程序

这个软件还很小,好像只有几兆。

网友N:
步进指令,直接使用的。

网友O:
这就所谓的步进梯形图!xo-x4为转移条件,直接写就可以了!

网友P:
GX Developer软件步进指令双矩形框画不出来的 但是你照着写就是了.步骤都是一样的..
SS

网友Q:
so easy  只是我主页提问的问题谁来回答呢

网友G:
11楼的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