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度表问题

楼主(2012-04-17):
DT862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3*15(60A),7个接线孔,直接式。接线方式为1进2出,3进4出,5进6出,7接零。电度表串接在30KW电机线路上,为何一小时只得7度电
。电流测得有24A左右。

网友A:
有功功率

网友B:
该电机严重轻载运行,有功消耗小,功率因数很低

网友C:
30KW可能只有10KW无负载,或大马拉小车。

网友D:
测出的应该是功功率值

网友E: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F:
很正常,你的马达处在空载的状态。

网友G:
大马拉小车,浪费资源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原来很多电都做了无用功。

楼主:
那想再请教一下,我们厂用的是专用变压器,低压侧专门有一个功率补偿柜,将功率因数提升到0。9以上的。那这个电机为何还有这么多无功损耗呢?

网友H:
回10楼的问题,你那个补偿柜是在变压器出线端,在你电表的前面,那它怎么可以补偿电表的功率呢?这样只可以补偿总输出的无功功率。
如果补偿柜装在电表后面,那就可以了。

网友I:
没有负载情况下不能那样算,好像有空载时候算法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楼主:
我顶你。求空载时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