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笑的 三菱GT1055连接三菱FX1N

楼主(2012-04-17):
三菱GT1055连接三菱FX1N
gtd3
触摸屏上 数值输入 选择数据类型 为 实数
它会把浮点数写入 plc
结果 FX1N 没有指令把 浮点数转回 BIN 整数
触摸屏上 数值输入 选择数据类型 为 BIN32 时
你输入值小数点后一概无效

网友A:
FX1S 1N认不到小数点的

网友B:
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没试过
下载积分:+5(yerong) 热心助人

网友C:
小数点自动调整选择下
下载积分:+5(yerong) 热心助人

楼主:
三楼太感谢了 一钩之师啊

网友D:
没遇到过。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tqtji

网友E:
用2N的就可以了

网友F:
三菱GT1055连接三菱FX1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