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2-04-17):
三菱PLC发脉冲控制伺服在中途按暂停后,再启动,怎么才可以再暂停的位置开始走距离,期待大家的发言

网友A:
用绝对位置控制

网友B:
1.暂停是否可以做成这样,已动作了让他动作完,没动作的不在动作,后在暂停哦,如马上停那叫急停了。
2.如非要这样做.用一楼方法应可以的.

网友C:
绝对位置定位指令

网友D:
我用东三凌PLC可以控制,但用其他国产的电机却不行,如东元就不行,不自动怎么回事

网友E:
编一个复位后回原点的程序
wananjushi

网友F:
说起来。能不用暂停最好,PLC程序一旦涉及到暂停,就会复杂许多,而且出错概率加大。如果实在是工艺需要,那也就像1楼跟2楼所说的,要么把手头的小动作做完,要么用绝对位置控制模式。但绝对模式有个最烦人的就是复位后必须回原点。这个很耽误时间的。如果中间暂停,你就要大量运算绝对位置。如果动作再稍微复杂点,哎,中间记录的数据与初始数据以及遗留数据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好啊。总体来说。不管是PLC,还是其他控制,暂停其实并不简单的。
下载积分:+5(鲍海涛) 说的太对了,一般不建议 ..
QQ76214024

网友G:
10楼说得好

网友H:
用绝对位置指令,串联M8145,暂停触点置位复位M8145.

网友I:
编一个复位后回原点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