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传输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2-04-17):
RS232
和USB有什么区别?
COM端口是要怎么选择的?还有传输速度?

网友A:
USB的要求PLC上必须有USB口,用USB线连接电脑和PLC
FX系列除FX3G外,都选RS232
Q系列的,FX3G的可以选USB

网友B:
有哪一位大侠能出来详细解说一下这几个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