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1.5kw电机使用

楼主(2012-04-17):
请大侠们!我10s间隔启动和停止一个1.5kw的风机,是连续的,会不会电机出现问题!

网友A:
没说清楚 不懂~~~~~~~~

网友B:
不懂,期待高手解答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楼主:
每隔10s开一次,长期这样会不会电机承受不了 啊

网友C:
一个启停过程都有10S左右,除非你的电机比较特殊,一般电机是受不了的。
不知你风机是吹什么的,建议你从风量的开关控制下手,改个控制方式。

网友D:
我们厂的料机基本是3秒一启动,运行大概两秒停,普通电机0.37kw的,只要有过流保护就没事。
上班=上坟

网友E:
电机必烧无疑,看一下电动机谁明书---------------

网友F:
间隔时间太短

网友G(2012-05-20):
受启动电流的影响,对电机不利,导至电机发热!

网友H:
需特殊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