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两台电机速度要求匹配

楼主(2012-04-17):
不用PLC只用变频器如果控制两台交流电机速度一样,电机可以选一样的转速和功率.而且可调速度.自动时卷取电机卷料的大小可以控制电机快慢,速度的调整可以在面板上调节.自动时可以通过一个变阻器自动调整快慢.一台电机只有正转,另一台电机在松开离合器时
可以正反转用于倒料.有做过此工程的说说.RMB感谢.

网友A:
一台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每个电机上装有离合器,需要反转的话就用交流接触器变相序。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原来是两台直流电机来的,年代久了买不到备件,现在只能改了,电机速度是可以调的,操作面板可调快慢,原来两台电机有两个控制器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做或做过此工程的,给点意见吧

网友B:
搞个同步控制器,只调一个变频器就OK

网友C:
同步电机的控制原理究竟是什么呀?学习一下
有没有关于同步控制器的相关技术资料,谢谢

楼主:
要怎么样做才行啊,大伙说清楚点啊,我算是个半桶水的

网友D:
你是不是只要一个正转而另外一个也有正转也有反转啊

楼主:
要实现两台电机速度一样,料卷电机过快或过慢都会拉烂印刷纸啊

网友E:
用编码器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F:
楼主提到这个设备只有两台电机,这两台电机要同步运行,首先在主变频器上取电位器信号来控制两台电机,这个电位器同时控制两台电机同步运行,在主电位器上在串一个电位器来控制第二个变频器收卷控制速度,在松开离合器时用变频器的辅助功能来控制电机的反转,这样就能达到楼主的控制要求

网友G:
这个不是一般的调速系统,是张力控制。简单的可以用两台高性能变频器组成开环张力控制。

楼主:
我不是特别的懂啊,不知道两个电机要如何做才能同步,原来的是直流电机来的,那个直流电机是西门子的,好像带冷却风机,还有在电机后面带个不知道是编码器还是测速器来的

网友H:
磁粉调速器可以做到同步,还有一种滑差调速同步器。

网友I:
你的可以用2个变频器,做收放卷控制,现在好多的变频器都带这种控制的,可以V/F或者矢量控制。

网友D:
你可以像工厂里的流水线一样啊! 一个电机拉, 一个电机推,做到你快我快你慢我慢,这样来达到俩个电机同步的目的, 用一个电位器来传道另一个电机的速度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J:
这玩意我见过,是复励电机,主电机+一个冷却风扇+测速发电机+控制器,组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太老了,可以扔掉了,耗电,配件又难求。

网友K:
一般来说,交流的控制精度当然不能和直流电机的精度相比了,如果精度比较高的话建议不要改。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的话,用两台变频器来控制两台电机,电机的转速用同一型号的编码器来测量速度以确保电机速度完全一样。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