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伺服定位不准

楼主(2012-04-17):
三菱FXIN的PLC控制珠海运控的伺服马达做水平运动,要求是这样的,有两个工作台【一个钻孔的Y0,一个锁钉的Y1】分别两个伺服马达来控制,钻孔台走到工作位置【靠感应开关来感应铁板】钻孔,走到下一个位置后,锁钉的工作台寻找到前面的孔把螺钉锁进孔里,依次循环;传动机构是齿条跟齿轮【马达通过减速机直接连到齿轮上的】传动的。
目前是这样控制的,锁钉的距离是读Y0寄存器D8140里的数值的,期待大家发言,谢谢!

网友A:
你给Y0和Y1各分了一个轴,伺服不需要反转吗?
没有使用1PG或10PG吗?
控制锁钉的伺服读取D8140数据,D8140反应Y0脉冲量,只要钻孔伺服运动,锁钉伺服怎么实现定位?
要是钻孔位置间距固定,建议使用掉电保持用数据寄存器,通过手动输入需要跑的定位脉冲量来实现定位!

网友B:
你靠感应开关定位肯定不准,不知你用什么指令,是走多少脉冲,还是光靠感应器速度控制

网友C:
请直接用定位指令控制,并正确设定伺服的电子齿轮比!

楼主:
谢谢各位,8米长用丝杠不现实啊,就算有成本太高啊!第一个孔和第2个孔第3个孔之间的距离不一定相等的,打孔的伺服就是感应到铁板就停止;锁钉读D8140的数据,就是说锁钉伺服用相对位置指令控制的

网友D:
齿轮带的是什么,齿条还是?齿条本身精度达不到,怎么能定位的准呢

楼主:
附带带上程序和电路图,大家看看,指导下
新建文件夹 (2).zip

楼主:
齿轮在齿条上来回动作,我知道是有误差的

网友E:
齿条一个方向走 , 起点 回原点消除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