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线横截面积选择

楼主(2012-04-17):
新手,问下大家plc的控制2次回来用的是多大平方的线一般,主回路的线的横截面的面积怎么算 !

网友A:
占个沙发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不知道呀,我就知道PLC控制线一般一个平方就应该够了吧,还是请老师傅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