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5年的三菱变频器还能用么?

楼主(2012-04-17):
在一个学校电气实验室工作,最近发现了一批放了5年(07年至今)没通过电的三菱变频器,还能用么?我记得电解质电容时间一长不用就完蛋了
变频器具体的型号我没记住,不过给学生用,主要目的都是演示,我们接电动机从来都是空载,所以变频器输出的功率肯定也是很小的

楼主:
还能用么?我自己想练练手,又担心拿出来一用就坏

网友A:
没问题,记得第一次上电离得远一点即可

网友B:
拿出来晒一下

网友C:
清理一下灰尘,还有保证没有潮湿 送电时 远离变频器 然后测量一下 没问题呢 再给学生用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三菱PLC内部有电池

网友E:
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F:
不好说,只能适用一下

网友G: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请多关照!

网友H:
试试看了!

网友I:
用了就知道了
我公司有上百台三菱变频器,到目前为此还没发现过一例电解电容爆炸的现象,国产的倒是有过几次

网友J:
应该可以用的 我现在在用老配电箱里的三菱变频器 闲置了7年了

网友K:
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

网友L:
最好是在使用前用三相调压器把电压调低,接入变频器。让空载运行十多分钟。然后再上工频电压比较稳妥。

网友M:
应该没问题,试试吧,再给孩子用!

网友N:
先試試吧,如果不帶負載的問題不大,帶負載時間長了容易跳故障

网友O:
想用就大胆用,不过要注意安全,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P:
最好先除一下潮再通电。
东方不败

网友Q:
清洁和除湿。。。AC电源输入时接两相380就行,最好中间串两个40W的灯泡。。。兄弟。。安全第一,,那是学生哇。。。

网友R: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S:
先用万用表测试下 整流电路和逆变电路 若无问题,设定选用模拟量输入,加一个电位器,来慢慢升高调速

网友T:
不用不知道,用了也大不了

网友U:
通电时先用50%电压让变频器工作(不带负载),半小时后慢慢的加电压,加一点运行一会,最后全电压加上负载电机 施耐德的方法

网友V:
我们单位的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W:
6楼文不对题的···人家说变频器他说PLC

网友X:
干燥不短路就应该没有问题,电子成品谁说的准呢,说坏就坏

网友Y:
受益了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Z:
搞得像用地雷一样的。。。。
,,,,要是说意外的话,,新的也有意外。。。。不用怕

网友AA:
应该没问题

网友AB:
应该拿电吹风吹一下再上电,电容大多用的是名牌电容尼康的,问题不大!

网友AC:
理论上是可以用的。不知道您是存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网友AD:
开盖看看滤波电容器有没有问题,长时间不用的电解电容器,通电时,应先加约50%的额定电压,加压时间半小时以上,它的漏电流就会降下去,就能用了

网友AE:
试试吧,上电离远点

楼主:
呵呵,感谢大家的解答,我想了很多也查了一下资料,决定把变频器拿出来先通通电,再运行,谁知道管实验室的老师回家生孩子去了,这下只有等下学期了

网友AF:
嘠嘠地
永远的菜鸟

网友AG:
只要放置环境不会很潮湿都没有问题 ,小日本的产品设计寿命很长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AH:
试一下吧

网友AI:
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J:
开机时电容冲一下电在慢慢在低频运行一段时间

网友AK:
先把电容检查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初次上电时要注意时间久点,激活电容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AL(2012-05-17):
难道还有保质期,那远程模块呢
zsh340

网友AM:
只要没有灰尘,应该可以用。这么长时间没有通过电,初次使用主要是怕灰尘引起短路情况。

zsh340

网友AM:
引用 网友AM:
只要没有灰尘,应该可以用。这么长时间没有通过电,初次使用主要是怕灰尘引起短路情况。

我厂里就有个三菱0.75KW的变频器,刚买来时用了一下,后来拆下来后,我用纸箱把它装好,也是好几年。没有进去一点点灰尘。前几天拿出来跟新的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