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

楼主(2012-04-17):
电柜的功率比较大,装了电流表,配的互感器是200:5的。顺便把互感器的输出接到电表上,是不是电表的计量数也要乘以40啊?

网友A:
必须的
上班=上坟

网友B:
灰化!当然要!

网友C:
倍率就是40了,请教各位,如果用小功率电器,电表根本就不会转,那该如何是好。

网友D:
一次侧一匝40倍,两匝20倍,三匝16。6倍。

网友E:
长期小负荷计量只能更换互感器,别无好法。

网友:
一次侧一匝40倍,两匝20倍,三匝16。6倍。
9楼朋友:三匝是16.6倍?是不是我记错了。

网友F:
是的。必须的

网友G:
小负载的还需要互感器吗

网友H:
小的多整几匝就是了 ̄ ̄ ̄ ̄

网友D:
不好意思,三匝13。3倍,四匝10倍,五匝8倍。

网友I:
哈哈,如果供电局说不要就太好了,我马上装个1000:1的下去
无独有偶啊

网友J:
互感器和电表的配一样的倍数比不久可以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