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几个应用指令的用法?请教!

楼主(2012-04-17):
欧姆龙的几个应用指令的用法?请教!MOV指令怎么不能传送DM开头的数据,梯形图里不用DM开头直接写数字又可以,这是怎么回事哦?看了手册手册也不是说得很容易理解,没有三菱的好理解

网友A:
直接DM可以啊

网友B:
部分机种数据区是D而不是DM起始,因此要确认你使用的机种。
Regards

网友C:
用D,不要用DM,OMRON手册是我见过最好理解和详细的手册

网友D:
就以欧姆龙的和三菱的来,楼上的高手还是没能听懂你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