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7):
小弟刚入行不久,公司接了个单子让我做电气设计,案子简单说就是给钢管涂层水泥。说说难点钢管由支架支撑着,两辆小车自动运行到钢管两头,车上的传感器检测到钢管停止(钢管在小车轨道正上方),然后钢管放在车上。两车带钢管经过一个水泥抛射装置。问题来了两车上检测钢管停止的传感器选什么。因为小车要经过水泥抛射装置所以环境相对恶劣。钢管的长度不一在轨道上加行程开关不行。我现在初步想的,是在两车体上各焊个盒子,盒子盖由气缸控制,盒子里放上光电开关(便宜检测距离远),车子进水泥抛射装置前盒子盖合上。但是这个方法挺费事的。也想过用一根细钢管(防止水泥进入)里面放置一个超声波传感器,但是不知道细钢管的管壁会不会对声波造成干扰。今天想了一天了也没想到特别好的办法,新人用过的传感器太少了,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给小弟指条简单点的办法

网友A:
既然是钢管,那么普通的近接开关就可以了啊

楼主:
要经过水泥啊,没那么简单

网友B:
我感觉磁力传感器就行 工程车大部分都用磁力传感器价格也便宜,调试不行再换呗;又没个钱。

楼主:
其实难点还是在水泥中队传感器的保护

网友C:
超声波传感器有定制管内安装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D:
钢管涂层水泥?这是做什么用的!不好意思,虽然没能帮你出主意,但我是来长见识的

网友E:
建议用金属接近开关
wananjushi

楼主:
是吗超声波传感器有定制按在管子中的?  另外钢管涂水泥就是用在海底的,不图管沉不到水底

网友F:
电感式的接近开关应该行吧?原理是利用金属的涡流效应,军事上用来做扫雷器,防护外壳只要不是金属就行

网友G:
看了楼主的项目,感觉难点在传感器的放置位置上。首先,不要把思路局限在检测钢管位置上,看看能否用其他方式找到钢管位置。再者,我建议你直接联系基恩士公司的技术部门或者销售部门吧。不知道你是否在深圳,反正我们这边,只要你买过他们的产品,或者对他们的产品非常感兴趣,那他们会马上派人到项目现场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基恩士公司的光学仪器以及传感器那是相当的牛B,服务态度也比较好。哦。我不是在为他们做广告,因为昨天人家还派人过来到我们公司的生产现场拿出一堆传感器试用。直到找到合适的方法跟规格,还送了一本很厚的参考书。就是价格贵了点
基恩士   FA部门   销售工程师   黄先生 主要负责传感器这块
13823799725    0755-2588-2550
QQ76214024

网友H:
金属接近的应该可以,因为就算传感器前有水泥了,但是对于传感器没什么应该,传感器只感应金属,然后在每次运完钢管,清理下传感器的头就好了。

网友I:
接近开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即使钢管涂了一层水泥也无所谓啊!接近开头有的距离可以达到5---8mm左右啊,水泥不可能涂那么厚吧。接近开关的位置应该装到小车上比较好,可以根据小车运行的距离来测定钢管的长度。
绿色的微笑

网友J:
要看实际工作环境的,接近开关要买粗的,感应距离要远,最好加非金属保护罩子,超声波开关要使感应面朝下为好,空压机或气管漏气或粉尘可能会形成干扰,光电最好用对射的,并装较长的管子里防止外部干扰。

网友K:
建议小车上安装脉冲计数器来控制小车行程,也就是多少个脉冲代表多少距离后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