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在速度控制时和变频器的精确同步启动和停止

楼主(2012-04-17):
用三菱FR-E540变频器和三菱MR-J2S伺服器,组成速度控制系统。变频和伺服器分别用两个模拟电压调定控制速度,变频输出频率调节范围:28HZ-50HZ,伺服电机速度调节范围:600-1200转/分。变频和伺服器都设定加速时间20秒、减速时间4秒。实际应用时,在变频和伺服的同步起动,在都调节到速度高时,精确同步基本正常。但是在停止时,调到高速时的同步停止,和调到低速时的同步停止,完全不一样。该如何解决调到高速时和调到低速时,同步精确停止的一致性呢?哪位高手、老大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A:
可以用编码器组成闭环控制啊!提速减速同步误差几毫秒

楼主:
好主意。具体如何实现呢?老大请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