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7):
RS485是不是有两线制和四线制两种形式?就想FX1N-485-BD,它就是四线制的,而一般的仪表485通讯都是两线制的,即+ ,-端,那两线与四线到底有没有区别,看网上说,两线是半双工,四线是全双工。422也是全双工,是不是485四线等同于422呢?了解情况的,来说说了,THANKS

网友A:
这个你百度一下就有很多答案的,有你需要的哦,俺也是只能明白其中的意思,讲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日啊~~~~但绝对不等同于422.因为这两种的通迅方式的协议不一样~
  • 下载积分:+2(陈大围) 支持原创

楼主:
    坐等师傅们回答

网友B:
    就这么理解吧

网友C:
    我也不太明白,只用过485,距离比较远,半双工。连接方便。

网友D:
    全双工是指在二线上可以同时进行收发两个动作,半双工是指在二线上在某一个时刻只能进行收发中的一个动作。至于在二线上是否能够进行全双工通信,我人为应该是不能的,因为收发同时进行应该由两个CPU在二线的同一端来同时进行,而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所以不能进行全双工通信。然而平常经常说的全双工通信是指在很短的时间内给收发各分配一定的时间,而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让人感觉是在同时进行,所以把这个也叫做全双工,这就和操作系统里面的线程有些类似,因此说严格意义上的全双工是不能进行的。
    建议你去查下RS485跟422的相关技术资料。很多。这里就不说了。还有。可以找到半双工跟全双工的接线图,看那个图对比下,就十分清楚了
  • 下载积分:+1(陈大围) 支持原创
  • QQ76214024

网友E:
  • 下载积分:+2(陈大围) 热心助人

楼主:
    网上介绍的都是长篇大论,看着都头大,有谁能简单明了地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