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应该如何编程

楼主(2012-04-17):
旧输送线增加;改造原有的CC-LINK网络控制,增加远程输了,输出模块来控制增加的输送线,有难度吗?因注意些什么。。。。。。。谢谢

网友A:
如果你以前搞过这方面的项目,难度就不大,如果没搞过,那就好好看看资料。

网友B:
没有什么的,如果是Q的只要在编程软件里改一下CC-LINK参数,FX的在原有程序里把站点相关的初始化程序改一下,说明书里写的很详细了,尤其是FX的基本可以照抄的

网友B:
追加,要注意通讯线长度不要超过范围,波特率不要设的太高,太高有可能掉站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指导我一定会努力的,

网友C(2012-07-17):
在PLC 软件网络里新增一个智能站,并在程序里面重新分配I/O,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