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求助同行 三菱3u控制松下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4-17):
伺服电机的定位不准,若是速度较小,脉冲频率较小的话,会卡住或是左右移动,可是用特殊继电器d8350的监控,还是发了和正常运行一样多的脉冲,求解 ,不胜感激

网友A:
先确定电机功率是否够用?
如果确定够用因该是伺服刚性设置问题!!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B:
刚性不够,加大伺服驱动器的刚性参数设置

网友C:
所有信号线有没有接地屏蔽?尽量与动力线分开!否则会产生干扰!还有电子齿轮比有没有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