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8):
各位答侠,请问西门子的存储卡取下来怎样读取??

网友A:
这个没研究过,希望那位大侠进来指点啊

网友B:
卡倒是有单卖的,但是没有研究过读取

网友C(2012-05-19):
西门子专用的读卡器或者西门子的PG编程器。

Regard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普通读卡器,读写卡软件读出转换成WLD格式文件,
用编程软件就可以打开了,本人多次试过...

有好多,直接用普通读卡器,读卡,导致卡和里面的程序都损坏了!
不清楚转换成WLD格式行不
保险起见是用专用的西门子读卡器。
销售西门子PLC QQ719884012

网友F:
用普通读卡器,专用读卡软件,记得千万不要格式化卡,软件从www/plcjiemi/com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