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WIN7下,GX Works2 与MT Developer2 同时安装出错

楼主(2012-04-18):
WIN7下,GX Works2 与MT Developer2 同时安装出错。 MT developer2不能与motion进行读写等操作, 哪位大神知道,告知下,万分感谢啊 代码:err.code=ox80201106
勤能补拙

网友A:
把安装文件包拖到桌面来再次安装试试。。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换了个安装路径就好了。。。具体不知道是为什么。。新手来着!呵呵。。

网友B:
我在XP里也是同样的情况,不知为什么

网友C:
你先把软件都卸了,注册表里也要卸了,
然后重新装 按照默认路径来装,一般都是D盘
WIN7的家庭或旗舰版本,先要把环境软件装好,再装主程序,不过主程序装之前要把属性中兼容部分修改一下,再以管理员模式运行安装就可以了
本人的是WIN7家庭版本 装8.86 的都正常
后来换WIN旗舰的 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属性中兼容的部品修改,具体指的是什么?,可以告之大家一下吗
WIN7下,GX Works2 与MT Developer2 同时安装出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