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查西门子PLC进入STOP状态的原因

楼主(2012-04-18):
维护中有PLC常常处于STOP状态,有些建议加组织块,对吗?

网友A:
和这个没有关系吧,我在应用中也出现过为种情况,不过一但出现PLC停机,就要用西门子专门的下载线对程序进行从新下载,不然就无法再次启动PLC,很麻烦的

网友B:
重新启动一下就行了!

网友C:
我上一次 也有这现象 老板出钱 就直接换咯

网友A:
step-7 200型号的出现此停机现像可能从新启动一下就行了,但是300模块一但出现停机指示,从启动一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也问过几个同行,都说最好的方法是用专有MPI电缆线下载就行了,这种方法倒是以解决问题,但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或是更简单一点的,出差不能老带着MPI线,常用一根网线呀,请各位指教

网友D:
打开软件,在线,选择:PLC、诊断设置,硬件诊断或模块信息诊断可以查到故障源。

网友D:
做维护工作的买个网关(NL-50-MPI)加一根网线,西门子系统的什么通信都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