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皮带线,连接一起,中间过渡有什么好的方法了

楼主(2012-04-18):
我过渡的产品是,瓶子直径23 高53,有什么办法过渡不会倒掉来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中间最好加几个密一点的小托辊,如果可以瓶子推瓶子的话,小托辊可以没有动力,否则还要加上动力,有些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最好加几个密一点的小托辊,如果可以瓶子推瓶子的话,小托辊可以没有动力,否则还要加上动力,有些麻烦。
说的对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增加一套机械手,用两个气缸(一个用来夹紧、一个用来传递),一套夹具配合电路可完成自动化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