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S7-300指令

楼主(2012-04-18):
请教高人,AN T 1
= L 0.0
A L 0.0
语句不懂啊,谢谢了

楼主:
没有高手吗

网友A:
看看你以前的帖子,貌似也是懂一点三菱的。
你贴出的,翻译成三菱就是
LDN T1
OUT L0.0
LD L0.0

楼主:
用了=还要用L吗,L0.0和L0有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还要用L吗,L0.0和L0有区别吗?
当然要用,=是赋值指令,相当于三菱的OUT,而L代表的是临时存储区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