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程序在实际操作中能实现吗

楼主(2012-04-18):
请问各位大侠下面的程序在实际操作中能实现吗

网友A:
不能,T1要延时关闭

网友B:
你的C0常闭一开始就是一个断开的,后现怎么实现计数?(C0 K5)

网友C:
这个你自己去模拟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D:
可以运行到C0计数到5,之后T1还是可以工作,但是C0不能复位。
下载积分:+5(tonyyun) 楼主就看这个吧
请多关照!

网友E:
我们连lz的要求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F(2012-07-06):
可以,就是c0不能复位

网友G:
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H:
T0 和C0没有说明白,

网友I:
五楼正解

网友J:
当T0闭合时,T1会产生时间间隔为5秒的时钟脉冲,C0对T1计数没什么问题呀,只是计数打到5次以后其常闭点断开就不能再计数了。

网友K:
可以,就是计数不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