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枪和触摸屏连接后数据指定地址

楼主(2012-04-18):
请教各位:
proface触摸屏G2500与扫描枪连接后,数据存储地址是怎么规定的? 触摸屏是和Q系列PLC连接的.
例如触摸屏上字地址W700是扫描枪扫描后存储的数据,问题是扫描枪扫描后数据怎么指定到W700的,

网友A:
有2中方式:
如扫描10个字节
1.建5个字,分别对应这10个字节,显示
2,扫描的10个字节,是10个ASCII码,转成16进制数是5个数,用个算法编码,把这5个数编在一起,成一个5位数,触摸屏最好是建一个双字,连接PLC,做浮点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