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的无线PLC之类的产品啊?

楼主(2012-04-18):
有没有好的无线PLC之类的产品啊?在PLC应用中使用无线技术,在布线不方便的场合和远距离控制中应用。望各位共同探讨。

楼主:
怎么都没人跟一下啊,共同讨论一下啊

网友A:
目前接触无限的人,不多啊!
那玩意太贵啦

网友B:
没有接触过,如果是大厂不在乎成本的话,可以看看有没有此类的PLC,弄一个研究研究

网友C:
西门子的有
jxh668

网友D:
普通PLC+无线通讯

网友E:
这个也是我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了解西门子与信捷都有这种产品。

网友F:
有啊,可成本很高的,

楼主:
推荐几种我试试吧

网友G:
信捷有,相比西门子便宜很多,但还是比他的PLC贵

网友H:
加个以太网模块,再加个无线路由器就可以,只要大家都是使用以太网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普通PLC+无线通讯
是的,有不少企业生产无线通讯,GPGS比较多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