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8):
产品    FA-M3    MELSEC-Q    S7-400
CPU 型号    F3SP67    Q25HCPU    CPU416
基本指令    17.5ns    34ns    30ns
HMI对运算影响    无    有    有
20k程序运行时间    1ms*    约2ms*    约2ms*
Sensor Control并行扫描    200μs    无    无

产品    FA-M3V    MELSEC-QnU    S7-400
CPU 型号    F3SP76    Q26UDEHCPU    CPU417
基本指令    3.75ns    9.5ns    18ns
HMI对运算影响    无    有    有
20k程序运行时间    0.075ms*    约0.5ms*    约1ms*
Sensor Control并行扫描    100μs    无    无

如果用在高精尖方面横河占有很大优势,而且温控和位控是领先于其他品牌。

网友A:
不知道价格和故障率有没有优势

网友B:
一般的PLC都可以满足了,快有什么用?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C: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用继电器搞定的

网友D:
够用就好,现在讲究性价比

网友E:
稳定可靠是首选

网友F:
速度快不是最先排第一的,安全、稳定比它更重要;要满足前两项的情况下先再考虑楼主的说法。

网友G:
基恩士的也很快

网友H:
快有什么用,要稳定。

网友I:
首先不讨论快和慢的问题;你这个品牌或许我孤陋寡闻;但是目前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施奈德;等等是plc的主导产品;等你明白了上面plc这些产品的功能原理后;再发表这个也不迟;

网友I:
楼主用 可能是最快 或者用 在我接触到的plc里面最快 那是比较客观的;千万不要说大话;plc的原理说实话我们工控人目前还是在模仿探索之中;

网友J:
据说已经用在卫星上了。速度稳定性是不可置疑的。

网友K:
稳定是硬道理。
永远的菜鸟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据说已经用在卫星上了。速度稳定性是不可置疑的。

据说ZF官%#$#员&**(贪污,都是为人民服务.
据说用在高铁,动车上的东西也很先进,一个天价餐纸盒的采购,也是经过竞标的.
据说  这是一个奇迹,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你必须相信.....
据说不知道有谁能看到卫星追尾或者接吻,
世界几大品牌里面,据说没看到的品牌很多,,,,,,,据推销的说,产品很好,,,,,皮鞋底胶囊,奸商也说很安全,....

网友M:
问题是扫描速度最快的PLC跟扫描速度最慢的PLC相比,在实际应用中差别大吗

网友N(2012-11-30):
说说我的意见,扫描速度最快的PLC跟扫描速度最慢的PLC相比看你用在哪些地方,哪些专用的设备,我们厂出的设备一直以来都是用FX2N(基本指令80ns)型号的,机器每个小时的产量是7500,后来换成FX-3U(基本指令68ns)的型号的,产量提高到9000每小时,现在换成了Q04UDH(基本指令9.5ns)的CPU,产量提高到了10000每小时,我说的这些是机器机构部分没有改变,仅仅是更换了扫描速度更快的PLC来控制,由此可见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O:
你让富士SPH3000  9ns情何以堪啊~~

网友P:
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吧

网友Q:
楼主此贴大有引起公愤之意啊!!

网友R:
有买的吗,在哪儿买!

网友S:
引用 网友N:
说说我的意见,扫描速度最快的PLC跟扫描速度最慢的PLC相比看你用在哪些地方,哪些专用的设备,我们厂出的设备一直以来都是用FX2N(基本指令80ns)型号的,机器每个小时的产量是7500,后来换成FX-3U(基本指令68ns)的型号的,产量提高到9000每小时,现在换成了Q04UDH(基本指令9.5ns)的CPU,产量提高到了10000每小时,我说的这些是机器机构部分没有改变,仅仅是更换了扫描速度更快的PLC来控制,由此可见差别还是很大的。

不知你做什么设备的受PLC扫描速度影响这么大?如果跟伺服运动有关肯定是跟扫描时间没关,只跟CPU的性能有关。

网友T:
听说过,但没用过。眼见为实。

网友U:
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V:
是用在控制IGBT模块的工作吧,要不用那么高的速度?

网友W:
关键是鬼子的

网友X:
够用,稳定可靠是首选

网友Y:
每家PLC厂家都说自己的PLC是最快的。

网友Z:
广告嫌疑,封!

网友AA:
关键是性价比和可靠性!!!我到北京是坐高铁还是坐航空,还是坐长途巴士的问题!!!

网友AB:
扫描速度快在某些机器上还是有明显优势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被动元器件编带机,东京熔接的编带机一分钟速度可以达到两千五百颗(0402产品),包括电测(电性能分选)和影像(外观分选),那样的设备对PLC扫描速度要求就很高。

网友AC:
不是高危行业大家支持一下国产PLC啊,国人不用难道要想要外国人试用?

网友AD(2013-01-21):
衡量一个PLC的CPU性能不就是看它的指令执行速度吗?
普通应用的确感觉不到扫描周期对机器性能的影响,但是在需要高速数据处理(例如要求1ms采样一次甚至更高速),就是需要这样的处理器。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AD:
西门子319的CPU是4ns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AE:
稳定才是王道!

网友AF:
小日本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