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左侧能挂几个特殊适配器?

楼主(2012-04-18):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FX3U左侧能挂几个模拟量、温度特殊适配器?
2、FX3U左侧能挂几个通信特殊适配器?
3、FX3U左侧能挂几个高速输入输出特殊适配器?
3、FX3U-CNV-BD连接什么特殊适配器要用,连接什么特殊适配器可以省略?
4、FX3U自身能控制3个轴,左侧能扩4轴,那么右边再加定位模块可不可以?CPU+左右扩展后,上限是多少个轴?
5、FX3G在以上4个问题上和FX3U有区别吗?
6、实际应用中控制多少个轴用FX3U合适?多少个轴用Q系列PLC控制比较合适?

网友A:
什么人呀!平时没事多看看资料;别一天到晚尽玩游戏!此类问题都好意思问?
相互学习

楼主:
我看过资料的,资料没写那么明确,如果你知道到你告诉我在哪个资料的第几页啊。

网友B:
我是做销售的。这些问题我在资料上都见过。 认真看书。这个书上都有。

网友C:
问三菱的客服。。。

网友D:
三菱有一个选型软件,可以给你答案

网友E:
上三菱官网下载MELSEC-F series 机型选择指南系统

网友F(2012-06-21):
用这个软件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了
http://down.ymmfa.com/?id=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