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节电的问题

楼主(2012-04-18):
负载小于百分之四十的电机,如果由三角形运行改为星形运行,能节约有功电能、减少有功电耗吗?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装个变频器吧。

网友B:
那要看你是什么负载类型,如果你要求它的转速是电机的额定值,而它的负荷功率是40%,那你装变频器也省不了多小电;但是如果你的转速没有要求,只要电机输出40%的功率,那就装变频器是最先考虑的。

网友C:
负载一直小于40%,不如直接换小电机,这样才最省电。

网友D:
变频器不见得省电

网友E:
还是三楼的建议最有意义。

网友F:
可以省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负载一直小于40%,不如直接换小电机,这样才最省电。
完全同意!

网友H:
三楼说的最在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I:
改为星形运行最为节省。

网友J:
改为星形运可以省电

网友K:
支持2楼说法

网友L:
安装个变频器,提高变频器运行频率,使电机转速不变工作电压下降到原来电机百分之四十。

网友M:
单纯的装变频器是不能省电的,反而会增加耗电。

网友N:
3楼说的在理,顶!!

网友O:
要看负载,3楼说的很好

网友P:
变频并不能解决节电。

网友Q:
变频器是可以省电的,只不过选型的时候要根据负载的实际电流来确定,要根据负载特性合理设置参数.另外星形接法的功率、起动转矩、最大转矩只有三角形接法的三分之一,所以改用星形接法会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