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下料量

楼主(2012-04-18):
这套系统是用于配料量的,但这个伺服驱动器的控制(蓝色线)怎么要接那么多线,输入和输出倒是可以看得出来

楼主:
基本硬件=触摸屏+PL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伺服驱动器接线图

楼主:
用截图把它传上去了,原来的有2兆

网友A:
你要打开看蓝色接了什么接口 然后对应松下的手册看功能

网友B:
看一下松下的手册,对照接线图就知道他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