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一下三菱触摸屏GTO1000

楼主(2012-04-18):
三菱触摸屏开机显示booting是什么原因,请教大侠如何处理。

网友A:
真的不太清楚,但是正常的GOT1000开机时也是有BOOTING的。但是如果是老是这么booting的话,可能是触摸屏OS等软件处问题了。另外可以看一下,存储卡边上的小开关的状态

网友B:
修改资料

网友C:
OS或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