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知道欧姆龙在干嘛?

楼主(2012-04-18):
欧姆龙编程手册里的例子里使用的是DM数据寄存器,在编程软件里却不能使用DM 开头的数据寄存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点不明白?

网友A:
不知道此图片上的算不算DM数据寄存器??
有的型号PLC可以用DM 有点却不行,只能使用D

网友B:
来学习的,顺便把你的帖子顶的高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