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PLC使用时给人的感觉,干嘛搞得那么复杂啊?

楼主(2012-04-18):
欧姆龙的PLC使用时给人的感觉,干嘛搞得那么复杂啊,应用指令使用数据寄存器是CPM1系列不能使用DM开头的寄存器,只能使用D开头的,而且不能使用加减乘除指令,可以使用RSTA指令,CPM2系列可以使用DM开头的寄存器,也可以使用加减乘除,却又不能使用RSTA指令,欧姆龙哪些是早期的产品,哪些是近年的产品,有点搞不懂哦。我觉得还是没有三菱的使用方便,而且三菱的很多常用应用指令小型PLC都可以使用,不像欧姆龙搞得好麻烦,嗨这也是个人感觉吧!大家觉得呢?

网友A:
用多了,你会发现,欧姆龙其实有比三菱好用的地方!
特别是在控制伺服和步进电机方面!

网友B:
能请教楼上的朋友:在控制伺服系统方面欧姆龙比三菱有哪些好用的地方吗?

网友C:
只能说各有特点,欧姆龙只用过CP1H,个人感觉定位指令比三菱好用,但好像缺运动扩展模块,三菱的扩展模块做的好,但编程软件缺了欧姆龙那种检索功能,没欧姆龙好用。

网友D:
没用过欧姆龙,但应该各有各的优点吧

网友E:
OMRON在电脑连接PLC时很慢,没三菱的方便.OMRON在数据处理控制方面做的很好,但在逻辑性控制方面不如三菱简单方便.OMRON是将一个蛋糕切开分别卖给你.三菱是整个卖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