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

楼主(2012-04-18):
那位大侠有关于PID压力控制的实例啊
急求

网友A:
之前我在富士康时,我们科长做过一个PID控制,使温度调节误差正负1度以内!
因为温度的惯性很大,不好控制,当时只是看了一眼他写的程序,没做拷贝,
里面用到大量的DMUL指令和DDIV指令!
这里帮你顶顶,有高手在!

网友B:
我之前着手的设备温度 PID调节是挺不好弄得 最近离职了 手头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