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8):
型号为HCG FA
100000MFD     35VDC的电解电容容量是多少?

网友A:
有没有这么大的电容呀?

网友B:
看错了吧,没见过怎么大的啊
tqtji

网友C:
要做核电啊

网友D:
怕有可能要做核武器吧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图片,让大家见识下秘密武器?

网友F:
100000MF=100F
  • 下载积分:+1(yzzsjc) 热心助人

网友G:
    7楼的判断可能更准确点,一般使用微法,毫法使用太少了。

网友H:
    应该是日立的大容量电容,容量为100000uF  DC35V
    绿色的微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日立的大容量电容,容量为100000uF  DC35V

    容量对的,但是否是日立的这个没看到图片,只能保留。
    回楼上各位,看来现在的人对于这些电子知识真的蛮缺乏的。那个M是代表电容器的误差是20%的
  • 下载积分:+2(ykykkhor) 优秀文章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容量对的,但是否是日立的这个没看到图片,只能保留。
    回楼上各位,看来现在的人对于这些电子知识真的蛮缺乏的。那个M是代表电容器的误差是20%的

    兄弟,如果是电容器的误差,M应该在F的后面。

网友J: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电容

楼主:
我赞成7楼的意见,是用在电镀线的整流器上的电容,
1F=1000毫F
1毫F=1000微F
1微F=1000纳F
1纳F=1000皮F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兄弟,如果是电容器的误差,M应该在F的后面。

你把它当毫法?你怎么不把它当兆法的呢?真该看看单位里每个字头的含义了,注意字头的大小写。
T   太  10^12
G  吉  10^9
M  兆  10^6
K  千  10^3
d  分  10^-1
c   厘  10^-2
m 毫  10^-3
u  微  10^-6
n  纳  10^-9
p  皮  10^-12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赞成7楼的意见,是用在电镀线的整流器上的电容,
1F=1000毫F
1毫F=1000微F
1微F=1000纳F
1纳F=1000皮F

就算用超级电容串并联得到这个100F,35V,我们看看需要多少个,体积有多大,以常见的100F/2.5V超级电容来计算(超级电容的耐压很低,不超过3V),规格大概是φ22mm*45mm,需要196个,14个串联得到100/14F,35V,再14组并联得到100F,35V的电容,自己想想体积多大。

网友K:
有这么大容量的电容吗?没见过!

网友L:
要查手册,百度一下也行啊,是0.1F,水杯那么大。

网友M:
应该是100000UF
NEC的有比这个还大容量的电容,0.47法拉即0.47F,不过它的电压比较低,只有5V

网友N:
呵呵 看了以后 哥真是个紧底之蛙

网友O:
我和7楼的老师看法相同100000MF/35VDC,是100毫法拉,耐压35伏特直流电,

电容器的单位   1法拉=1000MF=1000000UF=1000000000nF=1000000000000PF

!!!

网友P:
应该是100000UF吧,100F,耐压35V的电容,体积真不敢想象啊

网友Q(2013-03-28):
描述:核武器电容
大家快来看啊,这电容是真还是假的,是乱写夸大了吧?真的有那么牛逼的电容?才120元而已啊!!

网友Q:
MFD为日系标识,此时表示该电容器的容量为100000MFD,即100000微法。也可表示为100000μF。  也就是0.1F 35V 的容量,商家就是利用这点来坑爹,掩人耳目以为是很大的超法拉的核武器,其实就和一般的音响电容无异,安装在电动车上简直就是蚂蚁拉汽车 ----1点作用都没有!!不过心里作用蛮大的,哈哈!
                                               专家级的解答,请加分!!

网友R: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