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停电保持

楼主(2012-04-18):
第一次使用信捷PLC
XC3 系例的现在不会用 停电保持寄存器D
请教朋友们告诉我如何选用停电保持寄存器,我现在用的是D8000

网友A:
看手册 4000以后

网友B:
对,手册上有,再不就联机后在编程软件上查看

网友C:
一直不知道信捷的 计数器从哪开始是停电保持的

网友D:
和三菱的差不多的。

网友E:
xc3 d4000后就是断电保持

网友F:
下载一个 看看 就知道了

网友G:
和三菱的差不多的

楼主:
主要是说明书说的不是很清楚,不用三菱特殊用途是什么,停电保持是什么都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