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TP560-L触摸屏程序上载问题

楼主(2012-04-19):
厂里TP560-L有个选项点了PLC没有反应,又没有屏的程序,可以从触摸屏上载程序吗?

网友A:
从触摸屏上上载PLC程序肯定是不行的,下载触摸屏程序时如果没有选择完整下载就等于自动屏蔽了上载功能

网友B:
不可以,要上传也要通过触摸屏直接连接

网友C:
你可以 一一上传呀?